[求助] 用CMOS数字工艺做射频微波电路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

楼主(2013-05-29):
最近需要使用数字CMOS工艺来实现微波电路,不知道有什么地方需要考虑的?求指导~~

网友(2015-03-18):
最大的问题就是。 数字工艺的CMOS管子有射频微波用的模型吗???

网友:
一般模型还是有的,就是频率比较低,而且非常不准,只能凑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