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仿真报错求助

楼主(2013-05-29):
LVS检查后Compare里面显示原理图和版图已匹配,就是Extract里面报了五个shorts,但是open tool和双击都点不开,

2

2
不知从何查起。一开始出现的报告上说有5个label short problems

1

1
如何才能解决这个5个shorts呢?

网友:
是不是一根线上打了不同的label啊,在出pin的地方好好查查看,有可能mos连接关系都对了,要不然lvs 不会报match 的

网友:
就是一根线上打了不同lable。删掉多余的就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把版图里打的label都删了,LVS还是报我有shorts,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?

网友:
删掉之后的log也贴出来看看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