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HD受密勒电容影响

楼主(2013-05-29):
我现在在调一个class AB,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在电路中我采用了floating voltage来偏置输出管,我发现跨接在输出PMOS管上的密勒电容会降低低输出电压(输出电压为0.8V)时的THD,而跨接在输出NMOS管上的密勒电容会降低高输出电压(输出电压为2V)时的THD,(密勒电容越大对应的thd越低)。这是为什么呀?或者说是密勒电容会影响哪一种因素,而这种因素又影响了THD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C越大带宽越小,谐波衰减的越多

网友:
方向不对吧。谐波是需要带宽内增益抑制的,带宽越小谐波应该越大才对,另一方面,电容越大,sr要求越大,更容易产生谐波。

网友:
电容是MOS电容还是其它电容? OP带宽多少? 信号频率多快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电容就是密勒电容,带宽有7M左右,信号频率是10K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为什么SR越大,越容易产生谐波呢?那我是不是要把GBW给调小,那SR就小,谐波就小?

网友:
回楼上,GBW调大,SR+Settling time 变小,然后谐波就小。

网友:
关于楼主的问题,我猜啊。首先在低频段的THD受带宽的影响不大;然后,当频率点附近有pole和zero时,THD好像会相比较稍差一点,你加大的MILLER电容效果可能使你测量的频率点离POLE和zero的距离相应增大了一点。还有一点,不知道你用的哪个仿真工具,以HSPICE为例,.FT0 file和.lis 中的fft结果略有区别,不同的time step, time window也有区别,就是说所谓的变好可能只是误会。猜错勿怪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先说你的现象是否符合传统的解释。如果符合,那增大电容等于减小slew能力,slew成分越多,非线性成分越多,谐波成分就越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看你的描述,反而是电容越大,谐波越少,如果是这样的话,就不要考虑传统解释了,得考虑其他因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可能我哪里没有说清,THD我用的是db的单位,所以THD越小,就是说失真越大。   那按你的说法是要把GBW调大吗?可是我GBW一大,PM就掉下来了,这关键点要调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1.  频率点是指我输入信号的频率吗?这个我都是以10khz为输入,是不变的,变的是输入的幅度,低幅度受PMOS的密勒电容影响,高幅度受NMOS的密勒电容影响。所以你说的频率不同,零极点距离不同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吧?   2. 我用的是cadence的calculator中的dft算出来的,变大变小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计算所得,所以不存在由于计算方式不同出现的偏差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的意思是电容类型(MOS电容?Metal电容?) 而不是电容用途

另外你低压是0.8mV还是0.8V ??

还有幅度增大时有无MOS进入线性区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电容是mos电容,低幅度是0.8V,就是输出摆幅是从-0.4~0.4.   摆幅增大的时候没有管子进入线性区,而且我现在仿出来的THD,输出为4V的比输出为0.8V还大。

网友:
双电源?
要不米勒电容换为理想的试下?
还有频率这么慢,是不是运放的大信号增益不够了?
可以帖个电路么?学习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10K的频率不慢吧,音频信号就从20~20Khz而已呀,直流增益有97db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0k相对7MHz bandwidth还是挺低的..

网友:
问题在于电容,换理想电容验证吧,绝对这个问题消失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试了理想电容,确实好了很多,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,这是为什么呀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直观上认为是大信号时,mos电容和电容压差是非线性
导致miller电容slew rate (弦波充放电)的非线性,出现了失真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好了很多,又没有明显变化,是怎么理解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就是如果不是理想电容,电容变小会导致THD变好,而理想电容的值变化,对THD没有什么影响,所以说没有明显变化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电容值变化是肯定会影响你thd的,鉴于你用的结构,会同时影响带宽和系统稳定。建议使用well cap而不是device cap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请问一下device cap是什么电容,我看design rule里面就一些gate cap/well cap/junction cap,我想问一下这些电容都有什么差别?或者说你是否有什么资料有介绍的这些集成电容的呢?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