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音频实时通信该用哪种前向纠错编码

楼主(2013-05-29):
求助,在无线麦克风通信中,前向纠错编码该用哪种,增加冗余度最小?又最有效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用VLSI系列的音频编解码芯片

网友(2013-08-27):
这种无线近距离的情况下,要加纠错码的话,可以考虑卷积码,实现代价小,信噪比可以的话,应该够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