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SDToolbox仿真sigma-delta调制器时SNR随输入幅值震荡问题,谢谢

楼主(2013-05-29):
利用SDToolbox仿真SNR随输入幅值变化曲线时,在输入为-60dB时SNR明显降低了,还有在接近满量程时,SNR呈现小幅震荡是什么原因了?请大神赐教啊,谢谢!调制器是2阶,过采样率为512的简单调制器,仿真代码如下
OSR   = 512;
order = 2;
opt   = 1;
ntf   = synthesizeNTF(order,OSR,opt);

[snr amp]  = simulateSNR(ntf,OSR,[],[],nLev);
plot(amp,snr,'b',amp,snr,'db');
[pk_snr pk_amp] = peakSNR(snr,amp);
s    = sprintf('Peak SNR = %4.1fdB\n',pk_snr);
text(-70,110,s);
s    = sprintf('@amp = %4.1fdB\n',pk_amp);
text(-70,100,s);
grid on;
xlabel('Input Level(dBFS)');
ylabel('SNR(dB)'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