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ds转milkyway,提取obs信息

楼主(2013-05-29):
前辈们,我用gds转milkyway,gds中有m1,m2,m3的obs信息,但不是整个gds,在milkyway中如何提取出这种不规则形状的obs呢?而不是整个fram都是obs.

网友:
没看明白你是什么意思,想提取obs,就抽lef好了,和fram什么关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第一次尝试做milkyway,问的也是模棱两可,实在不好意思。
    给ICC读入,从gds转,icc不读入lef啊,想要打开icc上的level到1的时候看到那个obs的大小和位置的结果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MILKYWAY中,抽FRAM的选项卡Extract Blockage中,有一个preserve all metal blockage用这个抽FRAM就可以得到metal的OBS了,不过不建议这样做,数字信号的相互干扰,会影响IP的性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,我一直在block整个模块,还想追问一句
请问您知道怎么设定才能根据某一层来提取Metal Blockage么?
比如我的M1是6层,但M1的Metal Blockage我想通过60层来生成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没明白你的意思......GDS的层号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是的,我尝试了一下,追加了map,然后在提取obs的时候在最后那一个栏里填上对应OBS的层号
就能得到了,不过感觉和lef转出来的还有点区别。
   obs什么觉得已经正常了。
  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提取模块的GND等电源PIN的时候,得到的结果比较多,感觉PIN上带了好多小段的
铝,不清楚如何去除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