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cro单元的矩阵排列问题。Macro Constraints: Arrays

楼主(2013-05-29):
有几个命令不是特别清楚,请教大家:
set_fp_macro_array -name string\
[-elements collection_of_macro_cell_objects]
[-align_edge t | b | l | r | c ]
[-align_2d lb | lc | lt | rb | rc | rt | cb | cc | cr]
[-align_pins {list of two pin objects}]
[-x_offset float] [-y_offset float]
[-use_keepout_margin]
[-vertical]
[-rectilinear]
[-reset]

     1、请问,第三行与第四行有什么区别,如果同时出现在一条具体的命令里,该怎么理解?既然有了第四行命令为什么还会有第三行命令呢?第四行不是更全面更准确吗?
     2、排列pins的方法就是简单地把pin罗列出来就行了吗?
     3、array内部的macro之间在x和y方向之间的间距怎么设置呢?命令里只是设置了array作为一个整体的偏移量。
     4、keepout margin可以理解为macro array周边预留一定空间吗?
     5、vertical和rectilinear分别指什么呢?
     6、另外legal oriention有N S W E FN FS FE FW。请问对于一个矩形macro,上述几个符号是怎样确定其方向的呢?难道每个macro上都有一个标志吗?legal oriention指这个标志指向东南西北吗?FN与N之间有何区别呢?

     虽然问题很多,但是就是一条命令。请高手指导一下,谢谢!

楼主:
求关注,求指导

网友(2014-03-14):
顺便问一下楼主,第二行和第三行中的c代表什么,t代表top,b代表bottom,l代表left,r代表right,那么c呢?

网友:
4#,C代表中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