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cadence仿真问题

楼主(2013-05-29):
之前研究rail to rail运方时,用cadence的spetre遇到一个仿真问题,就是不知道如何得到其放大倍数随共模电压变化的曲线。就是横坐标是共模电压,纵坐标是运放在某个频率点的放大倍数。望各位指点   先谢过了

网友:
用参数扫描,sweep共模电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指点,刚试了一下,成功了。再次感谢

网友:
sweep参数 然后用calculator里的clip average 常用函数应该可以实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