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报找不到driving_cell

楼主(2013-05-29):
dc综合的时候,选择的drinving cell 是反相器把约束写入sdc
然后encounter在加这个sdc之后,会报can't find xxx cell in any library

怎么回事呢?我在lef和timing library里面都能找到这个cell

网友:
把那条约束的命令完整地贴出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set_driving_cell -lib_cell INVX2 -pin Y [get_ports {in[7]}]
另外,版主有没有encounter 10的教程呢?
我现在试着用encounter 10,参照以前的教程,
发现FloorplanGlobal netconnections,这一步,我的列表显示是空的,而且也没见着vdd,vss的pin
这个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会不会有同名的INVX2在不同的lib里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只加typical的lib也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把 -library 选项用上,再不行的话,就要考虑其他的原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