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,小弟请教一个vcs license问题

楼主(2013-05-29):
license文件已经ok,csh也设置完毕,但是一运行vcs就会报如下错误:
Cannot find license file.
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 license file and that your
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.

csh设置如下:
setenv SYNOPSYS /usr/synopsys
setenv VCS_HOME /usr/synopsys/C-2009.06
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

#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/usr/synopsys/C-2009.06/synopsys.dat
#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
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@localhost
setenv LM_LICENSE_FILE      /usr/synopsys/C-2009.06/synopsys.dat
#setenv LM_LICENSE_FILE      /home/tjuyfb/Downloads/vcs_EFA/packs/synopsys.dat

set path=($VCS_HOME/bin $path)
set path=(/usr/synopsys/10.9.3/linux/bin $path)
alias g gvim

网友:
启动shell 单独启动license,或者把启动信息转存到log,观察license是否正常启动,然后启动vcs,此时shell 界面会显示feature信息一般是in,outxxx,如果没有,是tcp端口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