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下关于单片机控制大电流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30):
我在做一个远程遥控的小作业,遇到很多的问题

用的是RN41/RN42蓝牙模块
单片机PIC24FJ64GA004
单片机供电Vdd=3.3V
供电输出电流是 250mA
输出口最大电流 25 mA
要输出控制电路的大电流 2A 电压12VDC

我的想法是直接用3V Relay(继电器)控制 直接和单片机pin口连

用的relay 型号是 松下 PANASONIC EW - TX2-L-3V - SIGNAL RELAY, DPDT, 3VDC, 2A, PCB
http://uk.farnell.com/panasonic-ew/tx2-l-3v/signal-relay-dpdt-3vdc-2a-pcb/dp/1867394

但是导师说这是不可能的 会把单片机烧坏

就是光耦和二极管的连法(问题1)

另外问下稳压器
{
单片机供电Vdd=3.3V
供电输出电流是 250mA
}
用的稳压器没有正好12V降到3.3的 我想从12V降压5V 800mA
然后再降压到3.3V 250mA

这样直接可以么?把两个IC连在一起给单片机是不是合理的选择?(问题二)

网友:
把你的问题好好进行罗列一下,至少层次感要有的,问题不是很难。但你提问的态度不是很提倡
IC连接当然看接口电压是否匹配。以免损坏芯片。继电器直接用CPU去驱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问题已经修改了 谢谢您的建议

网友(2013-09-04):
1、3V控制继电器不行,继电器多是12V或者更高的,低压的也要5V
     可以使用三极管OC来驱动继电器
2、12->5->3V两级降压是可以的
     考虑Regulator的特性,记得加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,以减小纹波

网友:
用场效应管看看,有电流大的,ULN2803你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用mos管吧

网友:
MOSFET可以的

网友:
呵呵,去市场买个12V降到3.3的,几毛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