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为什么带隙基准的两个三极管不直接换成两个二极管?

楼主(2013-05-30):
大家各抒己见。。。

网友:
因为layout画的是三极管。
而实际的设计中,在衬底上再生长出PN节总会产生寄生的三极管。PDK中给出的三极管是优化到寄生因素基本可以不考虑的,如果自己发明一个新的结构产生新的器件:第一,面积上不会节省多少(0.01分RMB都没有);第二,由于foundry不负责验证,需要designer对这个器件进行全面的考虑,万一有一个细节想不到可靠性会降低很多;第三,性能上不会有任何提升。所以对于带隙没有人有动力把三极管换成二极管。更有甚者,在公司里,bandgap就只有几种而已,都是silicon验证成功的,做一个新项目时,哪怕性能不是最好的,也不会有designer有动力去设计心得bandgap。

网友:
很多工艺是不允许PN结正偏的,因为任何一个周围的N注入都可以和他组成NPN,这电流就大了。所以要想diode正偏,就要在周围画collect级把它圈起来,这样,不就是bipolar了么,最后还是要用个bipolar

网友:
   借个楼,向楼上请教个问题。spice中bipolar和diode的模型参数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,比如diode里描述pn结breakdown voltage的参数在bipolar的模型里就没有。请问在Bandgap的设计中哪个模型更准确呢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差异到没注意过,不过breakdown voltage应该是专指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,所以diode里面有,bipolar里面没有。但其实很多工艺的datasheet里面都会给出各个器件各个端点间的最大/最小电压,有时也称之为breakdown。bipolar很少会让它工作在breakdown,所以模型里有了也没意义吧,但是diode经常用来做器件保护的,如果给出breakdown以后的器件模型,就能很好的模拟其是否起到保护作用,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原因吧。。。不过这个和bandgap好像没关系,diode反偏没法做bandgap,那么和breakdown也就没什么关系了

网友:
回复  hszgl

   这个差异到没注意过,不过breakdown voltage应该是专指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,所以di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breakdown voltage是对bandgap没什么作用,就是举个例子。我只是疑惑用bipolar和用diode仿真会不会有差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肯定有差异,emitter的掺杂跟diode的不一样吧,不然两个背对背的diode不就成了bipolar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觉得参杂没什么区别。
    个人认为厂家提供的diode模型都很简单,准确性不高,而BJT模型都是精细验证提取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哪一个器件不是验证过的?不要想当然

网友:
个人猜想,原理上讲用diode并没问题,只是因为用BJT可以有效地减小简单diode特性中的nonlinearity factor。那个系数对参杂分布很敏感,会直接影响diode温度系数。

网友:
学习了 原来带隙可以还更高深一些啊

网友:
BJT 的emitter doping 和 p+/nwell diode并没有什么不同
如果不同的话,那就需要额外的Mask
标准CMOS process中没有人会为了BJT来增加Mask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记错了,查了一下是c极掺杂不一样是p+和psub混合,不过这不是在一个水平层所以不需要额外mask

网友:
sansen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 上 在带隙基准那章提到过这点,可以去看一下

网友(2014-07-18):
学习了,原来是这样啊

网友(2017-02-10):
如果改成二极管,电压固定,没有反馈。

网友:
用diode精度会降低。

网友:
sansen的书上讲过,就在bgr那章。貌似diode有一个非零的因子,但Bjt接成diode就没有。

网友(2017-05-19):
感觉你多操作就知道了

网友:
楼主搞定了没

网友(2019-01-30):
breakdown voltage应该是专指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

网友:
no 2 port device

网友(2021-02-24):
加工三极管比二极管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