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fedora 17 下安装cadence IC5141

楼主(2013-05-30):
此贴献给那些跟我一样奋斗在安装路上的小白们

为了安装cadenceic5141,可谓是呕心沥血,历经万难前后十天,除了每天睡觉,重要的课不翘,基本泡在电脑前,看了上百份文档,百度不到的就谷歌,中文的搜不到就看英文的。虽然以前用过linux,但都是浅尝辄止,这次可以说是从零开始,一个一个指令做笔记。从redhatdebian再到centos再到ubuntu最后再是fedora,前前后后近十个版本,每个版本装cadence直到崩溃,重装系统二十次,好几次都想放弃了,可是又不甘心,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,一个个问题排查,每个步骤都搞清楚原理,仔细分析。

之所以选fedora17不是因为其它版本linux不行,其实redhatas4更好装,但是毕竟系统太古老了,fedora17 界面新颖,桌面华丽,驱动易于安装,下载速度快,即便安装稍微难一点,依然不想放弃这个系统。

言归正传,因为cadenceic5141属于早期产品,对早期linux系统兼容比较好,依赖的库文件基本都有,新版linux需要进行一系列处理。下面以Fedora17为例,部分借鉴网络教程,我加以修改,网上教程漏掉的重要点太多,导致失败很多,需要注意的地方我都有说明!

以下配置文件目录只是事例,具体的要根据自己的修改,除非设置跟我的主机名和安装目录一样。我的主机名为kit,用户名为cat,安装目录为/eda/cadence

        1、先准备好库文件,部分需要自己谷歌下载

打开终端,输入(这部分基本不用自己下载)

yuminstall ksh

yuminstall nscd

yuminstall csh

yuminstall xorg-x11-fonts-75dpi.noarchxorg-x11-fonts-ISO8859-1-75dpi.noarch

yuminstall libXp-1.0.0-8.1.el5.i386.rpm

(如果你的软件列表中没有,就自己谷歌下载吧)

注意:由于CadenceIC5141发行较早,使用的是早期的linux中的文件。新版的linux需要使用以前的这些系统文件,如/bin/tar/usr/bin/sort/usr/bin/expr(斜杠为目录,请注意,后面的才是文件名),请备份后替换,这些文件六维谷歌都有,也可以去实验室或者别的已安装早期linux系统的电脑中拷过来。复制tar等之后要赋予其可以执行权限!!(我多次失败就是因为tarexpr没有可执行权限,在其文件夹下chmodu+x tarsortexpr

Cadence可安装在任意目录下,请确保你的linux分区有足够的空间,5G应该够了。

Cadence安装文件一共分为两部分:

Cadence.IC5141.USR6(五个CDROM)和Cadence.IC5141.BASE(三个CDROM

将两个文件夹中的CDROM1SETUP.SH都赋予可执行权限【可以在图形界面进入文件夹,右键SETUP.SH,权限→允许以可执行程序打开(打上√),或者cd到那个文件夹,切换(su)到root身份,然后chmodu+x SETUP.SH

两个SETUP.SH文件都赋予可执行权限后,新建你要安装的文件夹,

例如建立/eda/cadence

mkdir /eda

mkdir /eda/cadence

然后一定要赋予权限

chmod -R 755 /eda

chown -R cat:cat /eda  cat是我的用户名,你应该改成自己的)

2、开始安装

cd命令进入

.../Cadence.IC5141.USR6.and.Base/Cadence.IC5141.USR6/IC50.46.006_lnx86.Update/CDROM1中,输入

./SETUP.SH

然后就开始安装了,第一步会让你输入安装目录,用我的就是

/eda/cadence

第二步会提示Doyou want to start softload? [y/n] 输入"y"

之后依次选项为

(1)Load Available Products

        (1)Local

        (2)Other

提示安装源路径,默认,或者输入cd进入的命令后部分那个目录(.../Cadence.IC5141.USR6.and.Base/Cadence.IC5141.USR6/IC50.46.006_lnx86.Update/CDROM1

         n don't view README file

        (4)Cadence Catalog

        (a)All of the above

之后就是空格,回车,y,之类的了,看着就会,很简单,就不多赘述了。

之后,软件会自动安装,当进行到97%时,系统提示要求安装Base

选择4)ChangeCD-ROM mount point选项,

然后1)local

2)Other

然后输入Base第一张盘的目录:

.../Cadence.IC5141.USR6.and.Base/Cadence.IC5141.Base/CDROM1

随后继续安装直至结束,按提示退出即可。

3、安装之后

先不要急着启动,还启动不了,需要做一些处理

ic5141目录创建链接,在/eda/cadence/,输入ln-s tools.lnx86 tools

修改.../Cadence.IC5141.USR6.and.Base/Cadence.IC5141.Base目录下的license文件为license.dat,并且用文本打开做一些修改:

将前两行改为:

SERVER kit ANY 27000 kit应该改成你相应的host名,请用uname-a查看)

DAEMON cdslmd /eda/cadence/tools/bin/cdslmd (有的会用到路径变量,请保证该路径与你实际安装的一致)

如果没有这两行就添加

保存后将licensecp指令复制到/eda/cadence/share/license文件夹下

3配置.bashrc环境变量(请自行修改后面的目录)

/home/cat/gedit.bashrc

在末尾加入:

exportCDSDIR=/eda/cadence

exportCDS_ROOT=/eda/cadence

exportCDS_INST_DIR=/eda/cadence

exportCDS_INSTALL_DIR=/eda/cadence/tools/dfII

exportCDS_LIC_FILE=$CDS_ROOT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
exportPATH=$CDS_ROOT/tools/binCDS_INSTALL_DIR/binCDS_ROOT/tools/spectre/bin:/usr/sbin:/sbinPATH

exportCDS_Netlisting_Mode=Analog

请注意上式中的等号,不能错。

保存退出

论坛连接自动变成表情,补一张图

2013-05-30 09:35:42的屏幕截图.png

4、配置快捷键。将目录/eda/cadence/tools/dfII/samples/local下所有文件复制到/eda/adence/tools/dfII/local,并把/eda/cadence/tools/dfII/local中的cdsinit改名成.cdsinit

5、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,就是给所有文件赋权限

chmod -R 755 /eda

chown -R  cat:cat /eda

这样才能被cat用户使用

至此,安装完毕。

在终端中输入#source.bashrc

重启系统,然后打开终端,输入icfbcadence启动

一些问题:

无法启动,显示

/eda/cadence/tools/dfII/bin/icfb.exe: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Xp.so.6: cannot open shared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缺少了一个包,安装libXp-1.0.0-8.1.el5.i386.rpm,前面已安装不会出现此问题

安装完毕后,启动icfb,出现如下错误:

  XError of failed        request:  BadName (named color or font doesnot exist)

  Majoropcode of failed request:  45        (X_OpenFont)

  Serialnumber of failed        request:  15

  Currentserial number in        output stream:  30

        解决方法:安装75dpi,100dpi,前面安装则无此问题

楼主:
注意这个是在普通用户(我的是cat)才能启动,如果切换到root,icfb命令显示找不到

附上老版tar、sort、expr

楼主:
另外介绍一个小技巧
如果想修改启动指令,只需要在/eda/cadence/tools.lnx86/dfII/bin下找到icfb启动文件,修改为你想要的名称即可,我修改成ic,在终端中输入ic就可以启动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支持原创,顶一个~!

网友:
必须支持, 能在Fedora 18下安装吗?

网友(2013-07-03):
不容易啊,我现在也在装Cadence,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安装csh,fedaro没有联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理论上可以,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,边安装边谷歌,很多谷歌的到,就是一个个解决比较费时间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在已联网的电脑上下载好各种库文件的rpm包,谷歌一下就有,很容易找到,这类库文件百度难以搜到

网友:
请问楼主是用的哪个贴的IC5141能给个链接吗?我下载的安装都会出现问题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在六维上下载的,如果你不是教育网估计进不去,http://bt.neu6.edu.cn/

网友(2014-01-06):
支持原创,顶一个

网友:
有下载地址吗

网友(2014-04-28):
解决了关键问题,终于安装成功了,非常感谢楼主。一周的时间从win7,linux双系统到cadence,calibre的安装,可谓艰难困苦,一波三折。已验证rhel6.5 64位可成功安装ic5141_usr6,calibre2011。需要将rhel6.5中/bin/sort和/usr/bin/expr 两个文件替换为旧版本,/bin/tar可不替换。需要安装xorg-x11-fonts-ISO8859-1-75dpi-7.2-9.fc12.noarch.rpm,否则启动时会出现关于颜色的错误。

网友:
今天成功在fedora20上安装了ic5141,主要也是参考楼主的,terminal报错缺什么我就yum install 什么,最后yum install xorg-x11-fonts-75dpi.noarch xorg-x11-fonts-ISO8859-1-75dpi.noarch,virtuoso成功出现。好高兴。但是我装了mmsim61和hsipce2010后不能使用,PATH设置好了,在终端输入hspice或spectre,出现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nspr4.so(spectre也有类似错误)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。不知楼主的有没有遇到这问题,能否解决,不能仿真好伤感。谢谢!

网友(2014-06-09):
哥们,你太强大了!!!

网友(2014-08-11):
加油,我一直都没有装成功过。回去试试

网友(2014-09-13):
19# 正解,简单,方便

网友(2014-10-29):
回复 网友D:

    你好我也用的是fedora20 来装ic5141 最后icfb的时候出现了symbol errno, version GLIBC_2.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.so.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,这句话然后一直不能启动,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

网友(2015-07-19):
这篇必须保存!我只是来赚型元,怎么能说我灌水呢!!!

网友(2015-08-25)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何进入教育网呢?能放到百度盘里么?

网友(2015-12-14):
前辈,请问下!~我安装完后输入icfb&显示无法找到命令.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我的用户名是:X.Y.
是不是用户名里有“.”所以找不到路径。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?求解答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