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触发器设计的8位计数器和16位寄存器

楼主(2013-05-30):
我用D触发器设计的8位计数器和16位寄存器(是晶体管电路不是写数字代码)。但要怎么评价他的性能的好坏,从哪些详细的方面分析?请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把计数器或者寄存器看作一个block, 输入有时钟和各种din, 输出有各种dout.
对于各种process corner, 可以分析以下一些性能。
漏电, 最低工作电压,  peak current,  一次toggle消耗的能量,
输入端的电容
驱动能力 (输出的slope和loading的关系),
setup , hold, delay,

网友(2014-05-07):
楼主能告诉我你这八位的计数器,就是用晶体管设计的时候你怎样用卡诺图化简那?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