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功耗分析

楼主(2013-05-30):
求助各位,我在用DC作逻辑综合的时候存在violation,是否会对接下来用ptpx作功耗分析有影响?

网友:
做零延时功耗评估影响应该不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。零延时功耗评估意思是假设没有信号延时吗?这样的话对功耗分析的精确度会有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