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寄存器冗余设计(新人菜鸟求助)

楼主(2013-05-30):
我想要对mc8051 这个ip核的寄存器做3倍冗余设计,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求大神指点,修改vhdl代码或者综合后修改网表?,不甚感激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没用过你说的IP核,不过三模冗余,就是将逻辑复制三份,然后将结果三选二判别,最后输出结果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这样呢

网友:
完全没必要啊,可靠性可以用其它方法保证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