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5141启动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下面的错误?请高手帮忙

楼主(2013-05-30):
cadence5141启动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下面的错误?请高手帮忙,不知道到底哪里错了,如何消除这个错误

网友:
可以不管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虽然有这个提示,但是cadence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只是想知道是安装的时候错了,还是设置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