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~~~~

楼主(2013-05-30):
a.令M44、M42饱和电流相等,会得到关于VDD的一元二次方程,求得两个翻转电平,有没有问题,这两个翻转电平之差应该大一些?
b.M44栅源间的电容、M42漏端接的电容分别是做什么的呢?好像删掉也不影响功能(可能是加长低电位宽度用的)

最佳答案

网友:
没看出来两个反转电平,
不就是先控制M44栅极的电压的放电,然后控制M47的充电吗?
相当于做了二级充电的过程,相对于来说,你M44栅极和电源加电容会使得上电缓慢一些,上电时间长一些。
怎么会没有影响呢?

楼主:
   那M42起什么作用啊?如果把M47去掉,POR的输出也是有一段低电平的,所以才说不影响功能~~~~

网友:
POR是需要保持一定宽度的。。当然跟你说了两级,两级,两级延时大一些。

网友:
MOS做电容用,就是起到延时的作用的。

楼主:
POR是需要保持一定宽度的。。当然跟你说了两级,两级,两级延时大一些。
引用 网友A:

   嗯 好像就是传统的对电容充电,即M47,那M42起什么作用呢?

网友(2015-06-11):
M42漏端接的电容

网友(2020-12-16):
这个电路应当补充一个自举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