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平均电流计算电路

楼主(2013-05-30):
平均电流计算电路在项目中遇到的越来越多,在电路上如何实现,各位请不吝赐教。最好能有电路结构

网友:
超级伸手党啊,反一个电路不就知道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说得很轻巧,我如果能反一个电路,就不用问了。这个问题我估计你也不知道吧,有些东西自己以为知道,可是 不一定能书写清楚。

网友:
通过传统公式计算出SR的电流和小信号的所需电流,对这两个电流取平均值就行了。
A low-power design methodology for high-resolution pipelined analog-to-digital converters
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这种设计方法,当然里面的写的不全。计算SR的建立时间时(1/2)VFS要减去一个Vod,小信号建立时间也会相应变化,因为小信号建立是具有一定初始值的传输函数,这个初值约为(1/2)VFS-Vo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