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p管做在deep nwell里 跟直接做在nwell里有区别吗

楼主(2013-05-30):
请问   p管做在deep nwell里 跟直接做在nwell里有区别吗?
  deep nwell的埋层 是怎么做的呢?
  有可能deep nwell先用离子注入做埋层 这样子做在deepnwell里的nwell的浓度就会比单独的nwell浓度高些?

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deep nwell从结构来讲会在纵向吃进更深的埋层,因此会导致耐压降低。降低的幅度还要跟foundry确定才行。

网友:
好像P管是做在NWELL里,N管是做在Deep Nwell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理论上是一样的,我想请教wind2000sp3 说的耐压是指哪个结耐压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在高压CMOS工艺里,埋层的耐压一般会比普通nwell耐压低些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解惑!!

网友(2014-10-17):
请问DNW是怎样注入的啊?

网友:
多謝樓上解惑

网友(2015-01-28)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(2022-10-11):
原来和耐压有关系

网友(2023-11-23):
dnw离子注入浓度低 nbl才是高浓度离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