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 2013.03在ubuntu 13.04下运行问题

楼主(2013-05-30):
sentaurus 2013.03在ubuntu 13.04下运行基本无问题了,看图数据换成svisual了,但是貌似现在workbanch里面点projet有些卡啊?不像2010版的,双击鼠标基本无延迟的。
哎,难道是lic D版问题?

安装文件拷贝到rehl 5上问题依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centos没觉得有问题。

对了,svisual的license怎么加?我很不喜欢tecplot_sv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的lic用的是哪个? 我同一个lic,2010用着就没问题,2013就卡,如果是系统问题两种系统都试过了,难道刚好是有问题的2个系统么?
lic在做的时候吧svisual加里面就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不能具体贴出来,svisual加在什么地方呢?多谢指点!

网友:
楼主,Sentaurus 2010.03/2012.06/2013.03我都试过了,可以用的。但是medici及tsuprem4的2013.03版本就不行,feature都有的,还是显示错误。

错误提示

错误提示

网友:
thanks for the help...

网友:
i think CentOS is better to use than Ubunto ...

楼主:
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吧,rhed 5 应该是sentaurus推荐系统啊。。。。
另外i,安装的2013版不是不能用,是软件使用过程中,有lic确认的时候反应比较迟缓(不是刚开始启动swb的时候),但同样的lic 2010使用时基本感觉不到的

网友(2013-07-29):
是license的src文件中缺少这一项,你可以在src中重新添加一项svisual,再生成一遍lic就可以了!试过,好用

只是运行svisual的时候,需要使用-m或-mesa参数,不然legend没法看~~ (RHEL6.4)

网友(2014-10-11):
这个软件感觉都不太会

网友:
我们学校很少会这个,一般medici ts4以及sivalco

网友(2017-09-13):
怎么在ubuntu上安装破解?

网友(2018-01-20):
tecplot和svisual闪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