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I9054 本地总线没有输出【火烧屁股了!】

楼主(2013-05-30):
自己做了一块PCI9054的板卡,使用了PCI9054+CPLD的方式,

现在CPLD里面程序只将READY拉为高电平,LHOLD和LHOLDA两个脚短接,

在使用PLXmon的时候,EEPROM都可以正常读写,并且寄存器的值也可看到,这里使用的是默认配置。

但在看内存的时候,SPACE 0 和SPACE 1都是 0xFFFFFFFF

在测试读写速度的时候,ADS#,LHOLD#,等本地总线引脚都没有输出。

求大神们指导!!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。PCI9054初始配置即可直接使用,但是9054会向本地总线发送数据,但是发送的第一个数据如果没有被本地总线回复,就会卡在那里,另外,PCI9054上芯片的每一个脚都应该定义。有明确的高低电平,可能是我之前少定义了什么引脚电平,然后就卡住了。现在已经调试成功,继续写驱动。

网友:
LZ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,主模式,从模式,还是DMA?你的板子CPLD与9054之间控制线有哪几条(除去,LA LD)。ADS#,READY#,LHOLD,LOHOLDA,LW/R#,BLAST#,LRESET#.这7根控制线吗,我最近也在搞。这个,大家相互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