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LINUX SHELL 入门--BSHELL ppt

楼主(2013-05-30):
SHELL入门,ppt讲义深入浅出
适合会在linux命令行下面敲个ls,cd之类简单指令,可能也会run一些别人写好脚本,但是自己又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的同学入门。
具体:了解什么是SHELL,SHELL能做什么,以及BASH的一些实际例子。

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。

网友:
3.1        简单变量
一个TCL的简单变量包含两个部分:名字和值。名字和值都可以是任意字符串。例如一个名为 “1323 7&*: hdgg"的变量在TCL中都是合法的。不过为了更好的使用置换(substitution),变量名最好按C\C++语言中标识符的命名规则命名。 TCL解释器在分析一个变量置换时,只把从$符号往后直到第一个不是字母、数字或下划线的字符之间的单词符号作为要被置换的变量的名字。例如:
% set a  2
2
set a.1 4
4
% set  b $a.1
2.1
在最后一个命令行,我们希望把变量a.1的值付给b,但是TCL解释器在分析时只把$符号之后直到第一个不是字母、数字或下划线的字符(这里是'.')之间的单词符号(这里是'a')当作要被置换的变量的名字,所以TCL解释器把a置换成2,然后把字符串“2.1”付给变量b。这显然与我们的初衷不同。
当然,如果变量名中有不是字母、数字或下划线的字符,又要用置换,可以用花括号把变量名括起来。例如:
%set b ${a.1}
4
TCL中的set命令能生成一个变量、也能读取或改变一个变量的值。例如:
% set a  {kdfj kjdf}
kdfj kjdf
如果变量a还没有定义,这个命令将生成 变量a,并将其值置为kdfj kjdf,若a已定义,就简单的把a的值置为kdfj kjdf。
%set a
kdfj kjdf
这个只有一个参数的set命令读取a的当前值kdfj kjdf。

网友:
1.2.1        string compare ?-nocase?  ?-length int? string1 string2
把字符串string1和string2进行比较,返回值为-1、0或1,分别对应string1小于、等于或大于string2。如果有 -length 参数,那么只比较前 int 个字符,如果 int为负数,那么这个参数被忽略。 如果有 -nocase参数,那么比较时不区分大小写。

网友(2013-08-22):
回复 楼主:

thanks so much!

网友(2019-01-04):
回复 楼主:

看看学习下,谢谢了

网友:
ng1和string2进行比较,返回值为-1、0或1,分别对应string1小于、等于或大于string2。如果有 -length 参数,那么只比较前 int 个字符,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