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Cadence仿真时遇到问题

楼主(2013-05-30):
:如图所示,请问,其中的Kf和B1f,它们的含义以及它们和稳定性之间的联系。是不是,Kf大于1,B1f小于1,代表示电路稳定性更好?

网友A(2019-03-05):
这个地方是有疑问的,在PA的仿真例子中要求的是Kf大于1,B1f大于0;在LNA的例子中,要求的是Kf大于1,B1f小于1。对于B1f大于1的情况不清楚怎么判断了。。

网友B(2019-04-09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地方是有疑问的,在PA的仿真例子中要求的是Kf大于1,B1f大于0;在LNA的例子中,要求的是Kf大于1,B1f小 ...

LNA里是B1f小于1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NA里是B1f小于1??

例子里面有这么写。

网友(2019-08-14):
Cadence的官方介绍。
然而并没有任何详细介绍。

网友:
Cadence的官方介绍。
B1f=1+|S11|^2-|S22|^2-|deltaS|^2
然而并没有任何详细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