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失调电压

楼主(2013-05-30):
仿真失调电压为什么要进行蒙特卡洛分析?什么是蒙特卡洛分析?

网友:
假设你说的是运放相关
先看看razavi 13章,搞清楚什么是系统失调,什么是随机失调
蒙特卡罗可以根据工艺模型加入随机误差,仿真随机失调

网友:
为了仿真随机offset,有数据的话也可以自己估算

网友:
蒙特卡诺基于概率统计理论,比如你生产了一万个芯片,你测试某项指标时做个统计分布图,看看数值是否很集中,我们当然不希望很分散(有可能会不可靠)。最终产品的性能当然得先仿真,计算出来的也就参考下,有时差距会很大;如果参数都算一下,何必要仿真器?

网友:
没有蒙特卡罗分析,器件都是理想大小的

网友:
没有门特卡罗模型,无法仿真失配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跑dcmatch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种方法通过手动改变管子尺寸等来产生匹配误差?

网友(2021-10-14):
MC仿真是必须的

网友:
希望大佬继续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