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HB-Lite

楼主(2013-05-30):
这段代码是将自己写的RAM挂在AHB-Lite总线上的

localparam ram_log2   = 18;

reg [31:0] ram [02**ram_log2)-1];     // Storage for AHB memory model

assign HREADY  = 1'b1;         // All devices are zero-wait-state
assign HRESP   = 1'b0;         // No device in this system generates errors

// Record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from last accepted address phase
reg [ 1:0] htrans_last;
reg        hwrite_last;
reg [31:0] haddr_last;
reg [ 2:0] hsize_last;

always @(posedge HCLK)
  if (HREADY) begin
    htrans_last <= HTRANS;
    hwrite_last <= HWRITE;
    haddr_last  <= HADDR;
    hsize_last  <= HSIZE;
  end

// Select RAM only if between address zero and top of RAM
wire hsel_ram = ~|haddr_last[31:ram_log2];

assign HRDATA[31:0] = hsel_ram ? ram[haddr_last[ram_log2+1:2]] : 32'd0;
这里是CPU读,表示从从RAM地址0处读32位数据到CPU?为什么不判断相关控制信号?

reg [31:0] ram_tmp;

always @(posedge HCLK)
  if(HREADY & hwrite_last & hsel_ram & htrans_last[1]) begin
    // Extract RAM entry into temporary buffer
    ram_tmp = ram[haddr_last[ram_log2+1:2]];
这个always应该是CPU写数据到RAM,为什么把入口处的数据给ram_tmp?
    // Insert appropriate bytes from AHB-Lite transaction
    case({hsize_last[1:0], haddr_last[1:0]})
      // Byte writes are valid to any address
      4'b00_00 : ram_tmp[ 7: 0] = HWDATA[ 7: 0];
      4'b00_01 : ram_tmp[15: 8] = HWDATA[15: 8];
      4'b00_10 : ram_tmp[23:16] = HWDATA[23:16];
      4'b00_11 : ram_tmp[31:24] = HWDATA[31:24];
      // Halfword writes are only valid to even addresses
      4'b01_00 : ram_tmp[15: 0] = HWDATA[15: 0];
      4'b01_10 : ram_tmp[31:16] = HWDATA[31:16];
      // Word writes are only valid to word aligned addresses
      4'b10_00 : ram_tmp[31: 0] = HWDATA[31: 0];
      default  : begin
        $display("%t: Illegal AHB transaction, stopping simulation\n", $time);
        $finish(2);
      end
    endcase

    // Commit write to RAM model
    ram[haddr_last[ram_log2+1:2]] <= ram_tmp;

  end

网友:
1,HRDATA是数据信号,只有控制信号有效的时候,数据信号才有意义。
2,你这代码里ram_tmp岂不是被多驱动了?

网友(2013-09-25):
lite比较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