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皮尔斯振荡器

楼主(2013-05-30):
一个反相放大器和反馈电阻、晶振的等效模型构成的皮尔斯振荡器,工作频率16MHz,晶振等效参数为:C1=9.85f,R1=50,L1=10mh,C0=5p,晶振外接电容15p,hspice仿真在1ms以内反相器可以到最大摆幅稳定下来,稳定后用scope的计算器对输出端波形测量频率,频率最大16.086MHz,最小16.026MHz,请问:1.为什么输出频率会有这么大变化?2.造成频率变化的原因是什么?
下次补上仿真的波形图

网友:
仿真精度?

网友:
楼主是在接近1ms的波形里,连续测量频率,都有那么大的变化?

网友:
个人认为是测量方法的问题。实际上,如果取vdd/2测量,瞬态仿真的时候每个周期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样得到的每个周期长度的差别都是ps级别的。而实际加晶体的时候,就没有这个现象。原因没考虑过,我觉得是1ms的时候还没达到所谓的稳定状态,实际波形还在变化的,只是仿真没办法看出来。
就算每个沿500ps,已经很快了,电压稍有变化,那么周期长度也是不一样的。
楼主如果只是想做个频率源,没别的特殊要求,仅需要按照晶体的要求作出集成的电容,然后选择一个方法验证满足起振条件,就可以了。频率准不准和电容有关,基频晶振不振的可能很小...

网友:
另外,楼主电容理想的?还是用什么电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ran 50ps  2200us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把输出波形的频率计算出来并打印成一条曲线,测量曲线的最大最小值得到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说得很有道理,我也觉得是这样,而且晶振的等效模型参数选择可能也不是精准的,我试过把L0和C0,即动态电感和动态电容的值稍稍改变了一下,发现频率稳定性改善了很多,所以如果是真的晶振放在那里,频率应该会很稳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电容是理想电容,这会影响电路频率稳定吗?

网友(2020-09-03):
楼主,请教一个问题,同样是皮尔斯振荡器,要求反相器低频跨导25mA/V,这么大的跨导,那电流如何能做小啊?要求工作电流小于1mA.

网友(2024-03-15):
感觉没必要关注频率精度

网友(2025-06-05):
插个眼
我仿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频率并不是稳定的,我尝试修改仿真设置 reltol从默认的10-3,修改为10-6,是会改善频率的波动,但是还是会有,如何能够正确的仿真频率精度呢?
求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