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个函数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30):
K1、K2怎么取,f最大?

网友:
如果真的是这个函数
你可以用matlat画出来看一下

网友:
K1=K2呀。完事f 无穷大!!!!!!!!!
如果分母是+号的话,也是K1=K2时 f最大,且为 1/2

网友:
什么意思?
k1 k2趋于相等时,无穷大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K1、K2不相等的话,越接近越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极值怎么看的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画的这个图很直观
K1=K2的线上是无穷
K1从比K2小趋近K2时,负无穷大
K1从比K2大趋近K2时,正无穷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我要求f=0.4时,k1、k2的一组解
clear

syms k1 k2
solve(‘sqrt(k1*k2)/(k1-k2)-0.4','k1','k2')
没问题吧?

得到的是
k1:[2*1 sym]
k2:[2*1 sym]

是什么意思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可以推导一下,让等式变成0.4

最后化简得到 4*k1^2-33*k1*k2+4*k2^2=0
这个应该可以分解成 (k1-a*k2)(k1-b*k2)=0
所以结果是k1=a*k2和k1=b*k2两条线
再卡(k1>k2)的条件就可以了...

数学问题了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按照我写的那样算,不可以?

网友:
solve(‘sqrt(k1*k2)/(k1-k2)-0.4')
就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样写结果怎么是ans=
8.12695264839*k2
.123047351604*k2

????????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再想下吧,这结果对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结果怎么只有k2,应该是k1和k2的关系才对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看看9楼的内容就明白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是用神恶名软件作图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matla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