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多个fpga共用1个配置flash的问题

楼主(2013-05-30):
如果我有2或多个fpga,所用的bit文件是一样的。我是不是只需要一个配置flash,装一份bit内容?
1个fpga配成master,其他的配成slave,
master送出clk到配置flash,同时给其他slave就可以?

网友:
你说的这种做法应该行不通,一般是在flash里面存储多份配置文件,第一份给第一个芯片,第二份给第二个芯片。两个芯片以菊花链的方式与flash连接起来,altera 和xilinx都支持。
如果flash的容量比较小,上面的做法就比较麻烦了。

如果你只想存储一份配置文件来配置多个FPGA芯片,那么你只能增加一个master(比如arm)读flash,FPGA都配置成PS模式,用arm配置每一个FPGA

楼主:
增加一个arm那是太麻烦了。
我是想省下配置多个flash的时间,还有几个flash的钱。
因为fpga内容都一样,没必要一个一个配置吧,也没有必要存在好几个flash里面。
我想把flash输出送到master,同时也送到slave fpga,就可以。
对slave来说,他们只要接受clk以及data就可以了。
没必要知道外面是fpga做master,还是arm做master

网友:
Virtex-5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.pdf (3.1 MB , 下载次数: 62 )

有办法了,见附件的43页

楼主:
多谢。还真的可以。
不过他说了必须要
Ganged serial configuration is specific to the Platform Flash XCFS and XCFP PROM
only.
其他的spi flash不行?

楼主:
还有clk布线有点复杂

网友(2015-03-21):
什么东东,看看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