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blockage和halo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5-30):
1.route blockage和routehalo的区别比较好理解,我理解就是blockage不让布线,halo只能布直线。

2.palceblockage和palcehalo就不懂这两者的区别了。

路过的帮助下!

网友:
建议去阅读 doc下面的encounter.pdf 文档。里面说的很清楚

网友(2013-09-05):
楼主看明白了吗?我没找到相关说明,指点一下!

网友(2013-11-12):
A halo is an area that prevents the placement of blocks and standard
cells within the specified halo distance from the edges of a hard macro, black box, or
committed partition in order to reduce congestion.

网友(2014-02-14):
楼主明白了吗?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,您说的四条命令的用途分别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:
楼主明白了吗?帮忙解释一下您说的四条命令的用途分别是什么?谢谢!

楼主:
我明白了,
halo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基于a hard macro, black box, or
committed partition这些模块的概念,一般应该是要超出这些模块至少一个边界一定的距离,即routehalo是指在这个超出的区域中只能布直线,placehalo是指在这个超出的区域中不能放置标准单元,以减小congestion。
而blokage是一个独立的概念,原则上在芯片core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划拉出一个区域使其成为blokage,则placeblokage就是说这个区域内不能放置标准单元,而routeblokage就是说这个区域不能布线。

我的理解就是这样,不知道对不对,欢迎大家指正讨论啊!

网友(2019-08-19):
还是不太明白routehalo只能布直线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