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hold怎么修正

楼主(2013-05-30):
setup在综合的时候修的差不多了,hold留到布图的时候来修,一般情况下修正都有什么办法?
刚开始做,这部分确实不太清楚!

网友:
optDesign -postCTS -si -hold

网友:
by tool command or make some eco precedure by yoursel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命令知道,但是想知道工具在用这个命令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方法来调整hold违例的?

另外,见有的资料上说有手动加BUF的方法,不知道具体怎么加!这方面能说的详细点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简单,但是又不简单。简单的是,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hold violation,那么自然就应该知道什么地方没有满足约束,自然就知道该在何处add delay。知道这些,你就可以通过ecoAddRepeater命令去insert buffer或者delay cell。optDesign -hold所做的事情无非也是这样,只是这些都是自动完成的。
不简单的其实就是analyze hold timing path。但是,这是基本功,我想楼主你把这个弄明白了,就不会继续回复这个帖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