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我的ModelSim用不了啊(图)

楼主(2013-05-30):
右击已经添加进去的文件,然后点compile all,然后左下角就出现问题了,我用的版本是modelsim pe student 10.2.a软件的仿真库已经编译过了

楼主:
说错了,点compile all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然后双击.v文件想调出模块的管脚就楚翔图中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去确认下这个文件在所指的目录下吗?

网友:
测试文件写的有问题吧

网友:
同问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用的是modelsim 10.1c win64 的版本

网友:
追加说明一下,test bench和。v文件,在modelsim 6.1, 6.6验证过,可以通过仿真。

网友:
版本的问题

网友(2014-01-02):
可能是由于lisense问题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