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在PT中抓出所有memory?

楼主(2013-05-31):
我试过了 get_cell -hier -filter "is_memory_cell==true" 不起作用。请各位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根据例化名去找。如果例化名没有一点规律或特征,那就不好办了。

网友:
高手呢,没人回答呢,顶起来等高手

网友:
get_cells -hier * -filter "(is_icg == false) && (is_black_box == true) && (is_sequential == true)"

网友:
这是dc里的。PT里面把(is_icg == false)去掉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