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想模拟个外界磁场,该怎么实现?

楼主(2013-05-31):
在做一个HALL传感器,感应到的霍尔电压和外界磁场有关,霍尔电压公式为:Vh=B*un*VREG*TF。
现在想跑一个瞬态仿真,需要模拟一个正弦变化的B,应该用什么语法实现呢?我的B是定义的一个变量。

网友:
你想那么多干嘛。。。再怎么模拟也是个信号源。
直接输入个正弦信号不就得了。。。
如果一定要按你的设定方法,其实和加正弦信号源的方法一样:
B = SIN(Offset$ Amp$ Freq$ [DelayTime$ DampingFactor$ PhaseAdvance$])
方括号里的可以不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客气。你是要做个磁开关还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的,就是检测霍尔电压的比较器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以看下上海大学程东方导师学生的文章。

网友(2013-08-04):
这个活hspice也能干?还是用matlab好些

网友:
哈哈~ 你在做霍尔IC吧,是哪个公司的啊?国内绍兴光大做的比较好~
这个问题,如果你直接用信号源不太合适,我想你要通过开关切换信号吧,我原来用过两种方法,一是用几个理想信号源,然后按照你开关的时序去切换信号源;二是直接建霍尔盘的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