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两个不相关的单端信号可以上一个差分对管脚么?

楼主(2013-05-31):
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不行的,一个单端信号上只能差分对的P端,N端只能空,不知道现在行不行了?

网友:
你的这个差分IO是指FPGA上可以用作差分的IO吗?还是已经配置成了差分的IO

如果你用的这个差分IO被配置成了差分,肯定是不行的

如果只是把可以做差分IO的pad当做单端使用,肯定没有问题的。

如果这个差分IO是全局时钟输入管脚,那么如果做单端使用,只能连到P端使用

网友:
查对应的FPGA手册

网友:
2楼的回复靠谱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回复,很靠谱~  用全局时钟的话只能上P端

网友:
当然可以用一个差分驱动器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的

网友(2015-06-14):
用过N pin 作过单端输出信号,没有问题

网友:
收发器的差分时钟是没法引出来用的,一般的差分时钟只能用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