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阱工艺,每个pmos管采用单独的nwell,可以完全消除体效应?

楼主(2013-05-31):
n阱工艺,每个pmos管采用单独的nwell,可以完全消除体效应?这句话对吗?为什么?

网友:
可以,不过每个nwell都是一个hot well,需要注意latch up issu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hot well?能说的详细些吗,不太懂啊,还有就是需要怎么注意latch up呢?

网友(2013-09-14):
“完全消除体效应”的定义是什么?

网友(2021-12-29):
BS短接会大幅度降低体效应的影响,对于源极不接电源的PMOS管来说,NWELL独立可以有效地避免软连接,降低体效应的在于BS两端短接,但也不能完全避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