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18rf里面没有DRC的rul文件,但有这些文件,求助怎么用?

楼主(2013-05-31):
如图片所示,求助各位大神指点!

网友:
这个就是

网友:
工具不一样而已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想问问,这该用什么工具的,我以前都是用assua,求指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能详细点吗?哪个?求指点

网友(2019-11-21):
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吗?我现在有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