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dfmax和sdfmin的区别?

楼主(2013-05-31):
请问布局布线后仿真中,sdfmin和sdfmax选项的区别是什么?

网友:
SDF文件中,一般一条路径的延时包括三个min typical max,sdfmin和max用于选择用哪个delay来反标,这是一种做法,这种做法的前提是 只有一个sdf,sdf包含min max的延时

还有一种做法是两个sdf文件,两个文件分别是min和max的延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我只有一个sdf文件,我就是不太清楚,max延时和min延时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max和min分别对应worst corner和best corner,正常情况下,两种仿真都过了才能证明没问题。

一般情况下,max用于check setup violation,min用于check hold violation。

网友:
不同的corner;max delay,min delay

网友:
    请问corner的意思是指?

网友(2013-07-11):
max和min分别对应worst corner和best corner,正常情况下,两种仿真都过了才能证明没问题。

一般情况下,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正解。
corner就是case,实际芯片的不同的延迟。
比如同一个芯片,不同温度条件下,延迟会不同,当然温度只是影响因素之一。

网友(2014-06-09):
回复 网友B:

    Corner不是指的PVT中的P吗?这里的Corner还和T温度有关系?

网友C(2021-02-03):
同问,现在有ss,ff,tt coner,但是每种里面都有min和max delay啊,反标mindelay还是maxdelay?还是不同coner反标不同

网友(2023-11-07):
引用 网友C:
同问,现在有ss,ff,tt coner,但是每种里面都有min和max delay啊,反标mindelay还是maxdelay?还是不同co ...

反标mindelay,maxdelay都要

网友D:
min是hold比较严格  max 是setup 比较严格

网友(2024-01-12):
引用 网友D:
min是hold比较严格  max 是setup 比较严格

这里有什么文档可以参考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