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自学进程——(2)~~~~求助篇

楼主(2013-05-31):
是这样的,以前跑Encounter还是比较熟悉,现在走ICC流程还是发现了这两个工具的一些细微差别,问题来了:
Encounter里产生的tdf文件是不能用于ICC里的,对于ICC里对IO的约束不是太懂,提问之前也翻看了里面具体的约束指令,即: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,然后自己也努力写了一个
例: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-pin_name "clk" -layers {METAL3} -width 0.4 -depth 0.9 -side 1 -offset 120
现在对这条约束我想询问一下这个-side 1这个选项是什么样的作用,看help里没太明白,然后还想问问这样的一条约束足够了吗?
Ps:我在导入ICC里的design文件是没有PAD的,也就是只有一个需要PR的Core;
还有就是记得在encounter里以前写IO文件是会多出两个选项的,一个是指定这个IO的方位也就是left,top,bottom,right这些,然后另一个选项是fixed和placed用来说明这个IO在设计优化中是否可以调整,我想问问这两个功能选项在ICC中是否也有?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指定方式呢?

最后感谢大家的关注~~~谢谢大侠们的指点~~~

楼主:
再补充问一下是不是这个用于ICC的tdf文件的抬头需要写什么啊?我写的这个tdf每次导入的时候都会报Error:unkown command ‘5’ (CMD-005)但是我把这里面的每一条语句单独取出放在icc_shell里又可以成功通过,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ICC的tdf你可以点Floorplan >> Write Pin/Pad Physical Constraints得到一个样板
    另外:1,2,3,4代表的是IO在图上的方位,1左,2上,3右,4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再说一句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不是tdf,tdf是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,你说那命令是设置pin的接续等等属性的

网友(2021-06-24):
学习了,eetop真是一个宝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