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如何仿导通电阻?

楼主(2013-05-31):
想请教一下,怎么仿MOS管的导通电阻,也就是说怎么才能绘出书中的导通电阻随输入(或者VGS)变化的曲线?

请大侠赐教!!小弟不胜感激

书中曲线

书中曲线

网友A:
output---setup---open,在calculator里选择info一项,然后选op(直流)或opt(瞬态),点schematic要仿真的里的mosfet,选ron,回到setup窗口,get expression,点ok~~设定好对应的analysis类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多谢您的解答。不过我按你的方法做出来的是一个值,并不能绘出曲线,我的仿真图如下,做DC对漏极电压Vdn进行扫描(0-1.8V)的,不知道这样对不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nicer

网友(2014-03-18)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神级回答  真心有用

网友(2014-05-19)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,我的方法是这样的,结合2l的说法,并使用参数扫描,Tools-parameter analysis选择扫描电压,并在Outputs选项中添加管子的导通电阻或者直接编辑OP(“/NXXXXX” "ron"),就可以扫描出导通电阻随电压变化的情况了,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。

网友:
you can do a parametric sweep ..
if you can not plot currents you can choose save currents from outputs ..
if you want a certain result t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view it from tools --> results browser

hope this helps

网友(2019-04-02):
引用 网友A:
output---setup---open,在calculator里选择info一项,然后选op(直流)或opt(瞬态),点schematic要仿真的 ...

你说的这个ron指的是ro,小信号电阻,不是导通电阻。

网友(2024-06-19):
引用 网友A:
output---setup---open,在calculator里选择info一项,然后选op(直流)或opt(瞬态),点schematic要仿真的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