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encounter 做routing的时候 如何绕过一个特定的macro或者一个区域

楼主(2013-05-31):
如题,现在在做一个module的routing 怎么绕过一个hard macro或者一个特定区域 不然在这个区域上面走线,要绕开 应该怎么设置 在哪里设置, 希望各位能给个解答啊

楼主:
不允许在这个macro上面走线

网友:
routing blockage吧
把所有层都选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试试看哦 这样会影响macro里面的走线么? 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std的走线绕开这个macr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