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最小宽长比

楼主(2013-05-31):
用数字电路构成逻辑时,管子的尺寸应该是越小越好,那为什么一般在应用中宽长比不是用最小尺寸,如0.5um中,反相器一般用的最小nmos尺寸为1um/0.5um,而不是0.5um/0.5um呢?

网友:
有时宽太小版图会出现dog bone的形状,反而面积变大了
.5um不知道是否这种原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意思是S/D接触孔受限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