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做lvs多出很多port

楼主(2013-05-31):
感觉calibre把每一根线都都当成port了……

怎么解决呢?

楼主:
report在这
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        Layout    Source         Component Type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         --------------
Ports:            161        22    *

Nets:             172       167    *

Instances:          4         4         _invv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  _nor2v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4         AND2X2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  BUFX8 (4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8         DFFQ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10         DFFQX2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12         DFFTRX1 (7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3         NAND2B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9         NAND2BXL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69        69         NAND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3         NAND2X2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  NOR2B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13        13         NOR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  NOR2X2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3         OR2X1 (5 pins)
                ------    ------
Total Inst:       146       146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ORRECT NETS

DISC#  LAYOU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NAM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1    Net N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32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22:Y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21:A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2    Net N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29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12:Y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11:A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3    Net N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31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08:Y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07:A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4    Net N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33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49:Y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48:A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5    Net N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30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13:Y
       ** missing connection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11:B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6    Net 7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missing net 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7    Net 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missing net 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8    Net 1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missing net 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9    Net 1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missing net **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0    Net 1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missing net **

还有就是多出很多ports,这个不贴了

最后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    Matched    Matched    Unmatched    Unmatched    Component
                   Layout     Source       Layout       Source    Type
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-------    ---------    ---------    ---------
   Ports:              22         22          139            0

   Nets:              167        167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0

   Instances:           4          4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_inv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_nor2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4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AND2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BUFX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8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DFFQ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1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DFFQ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12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DFFTR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AND2B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9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AND2BX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         69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AND2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AND2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OR2B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        13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OR2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2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NOR2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3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OR2X1
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    -------    ---------    ---------
   Total Inst:        146        146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楼主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

       LAYOUT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URCE NAM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(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
          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)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X47(26.830,24.695)  NAND2X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108  NAND2X1
         VDD: VD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DD: VDD
         VSS: V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S: VSS
         A: OUT[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: OUT[0]
         B: N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: n24
         Y: 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 missing net **
         ** N31 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: n31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看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
我感觉是layout比source多出了一些东西?

网友:
你在版图中多打了port label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只要打网表TOP层的端口lable就可以了,你比对一下哪些在版图中需要删掉或者在网表中需要添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版图是encounter->virtuoso的。这些多出来的port label是不是因为map没写对?

应该怎么改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是用encouter做的数字版图,好像都没有label这一步是不是导出gds的时候.map写得不正确?

删去label这个应该怎么改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可以在encouter里面加,也可以在calibre里面加,或者修改一下lvs rule file,只要能把lable加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stream文件的问题吧···

网友:
解决了吗?回来说一声呀,给后来人作为参考

楼主:
再用 createPGPin 命令加上VDD和VSS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