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侠指点一下吧!关于在icc工具里修改instance name!

楼主(2013-05-31):
目前设计中有两个powerdomain,现在的情况就是A domain开始的时候是没电的,
B domain是有电的!
C信号经过没电的A domain buffer连接B domain,这样C信号就没起作用,
我把buffer手动移动到B domain,这样在layout中就没有问题了,但是我export netlist的时候,
buffer还是在A domain里面的,这样仿真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!
这是因为A的instance name是在A domain里的,例如u_a/buffer,我想把它改为u_b/buffer,
该用什么命令了?
不知道可以实现不!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,顶一个顶起来

网友:
set_name 或change_names

网友:
没法做。使用remove_cell把该buffer去掉,然后使用create_cell生成u_b/buffer,再把原先与u_a/buffer的输入输出相连的net使用connect_net把它们连接到u_b/buffer的输入输出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是个方法,就是有繁琐了!确实好像没什么好的方法!

楼主:
   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个buffer是clock tree上的,删掉了好像会破坏clock tree,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?

网友:
可能C端子在A 那边的原因吧,如果在B靠近C的的左上角,优先放置一个CLKBUF并fix住,从C到该CLKBUF禁止加单元,然后试试会怎么样呢?

楼主:
可能C端子在A 那边的原因吧,如果在B靠近C的的左上角,优先放置一个CLKBUF并fix住,从C到该CLKBUF禁止加单元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那这个应该在哪一步操作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place完了,加个buffer就可以把

楼主:
回复  zg8312

   place完了,加个buffer就可以把
引用 网友B:

    嗯,好,我试试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按照你的说法,这个应该是时钟树里面的buf,所以place的时候应该还没有buf放到A中。实在不行就DC的时候例化一个CLKBUF,然后place前就放好并fix住,然后看看

楼主:
    再教教我把!如何在这个c port到这个buffer之间的path不容许插入buffer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set_dont_touch_network

楼主:
回复  zg8312

   set_dont_touch_network
引用 网友B:

    谢谢!我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