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上电过程的波形求解

楼主(2013-05-31):
在下刚刚开始接触LDO,刚刚做了一个练习。在瞬态仿真上电过程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波形:在上升到设定的电压之前有一个很明显的下滑。在此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一下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对LDO有何影响?
先在此谢过!

网友:
查看电源上电时间,pmos栅极电压,bgr电压

网友:
上电太快,输出couple到反馈电压,造成LDO回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我再研究研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上电时间设计的是1ns,请问根据您的经验,设定多少合适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这个波形是我把上电时间设定为1s时的输出显示,黄色为电源,蓝色为PMOS栅极电压,绿色为输出电压。把上电时间延长以后所出现的跳动没有那么明显。还麻烦您指点一下这种现象出现可能的原因和所造成的影响。谢谢!

网友:
LDO设置enable信号和软启动控制,你看下你上电过程中输出管输出电流的波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多谢指点,这个现象应该是EA内部的问题,我试了下EA单独上电也会出现这个过程,可能是因为采用特殊工艺的缘故。   非常感谢。

网友(2013-08-24)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,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,最后也发现是在EA带来上电的过冲,请问你的最后解决掉了吗?

网友(2013-11-27):
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,也没有解决,原因不清楚

网友:
check the start-up circuit!!

网友:
没有软启动电路么?

网友:
确定上电斜率,加软启动电路。一般都是EA输出导致的这个现象。

网友(2015-01-28):
EA的反應時間, 加個soft-start看看

网友(2015-08-12):
看一看,学一学。

网友(2016-01-18):
PASS管用N的吧。。。。除了这个 不治病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