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上电后突然跳至电源电源

楼主(2013-05-31):
如图所示,该图为PMU后仿时,LDO的输出电压,应该稳定在2V。在VCC上电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,出现如图情况。请教下,可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自己一点一点去plot 内部节点,看bug 在哪里
发个图上来让大家猜,有意思么?呵呵

网友:
没啥原因,不稳定呗。

网友:
你这结论下的......
对于楼主来说毫无指导意义,而且还不一定正确
其实从结果来看,ldo 输出很稳定,就是等于输入电源
这是一个function 错,需要去debug 为什么出现这种类似于deadlock 的状态,也许reference 有启动问题或许还有其他问题,把电路里的一些关键节点plot 出来,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,这才是正道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出过这问题,貌似就是裕度不够,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都是vdd。而且是在EA这里裕度不够。

网友:
回复  fuyibin
    我出过这问题,貌似就是裕度不够,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都是vdd。而且是在EA这里裕度不 ...
引用 网友B:

phase margin 不够是起振

网友:
看来好像这个LDO有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,输入电压上升太快就会进入另一个锁定的状态,环路反馈不正常。

设置一个启动的电路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种帖子,在没有详细信息之前,实在不值得回复

网友:
没有电路,没有参数没法看的。看样子是有第二个稳定态啊。

网友:
找反馈点问题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,真的非常感谢。没有发图的原因是该结果只出现在后仿且LDO只是其中一个子部分。发帖主要想问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想寻求一个解决思路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。问题确实是ref的启动问题。非常感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