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中对数函数的求法?

楼主(2013-05-31):
请问在verilog中怎么求对数函数ln?我没有找到其相关的IP核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是Log2的就比较简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知道log10怎么求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有一定的算法,要先通过matlab验证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好的,谢谢哈

网友(2013-11-20):
回复 楼主:

  function integer log2input integer val
begin
while(val>0)
begin
val=val>>1;
log2=log2+1;
end
end
endfunc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