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机开ic5141真卡

楼主(2013-06-01):
我虚拟机装的rhel4,里面有ic5141,hspice和calibre,可是每次我开启ade仿真环境的时候都要卡个半天,关闭也是,如果我切换到spectre仿真也要卡半天才行,关闭icfb也是要卡一会。
不过我另一个虚拟机也是rhel4,装的ic615和mmsim10,在开ade环境和切换仿真器的时候一点都不卡。怎么回事?我比较急性子,受不鸟那个速度,仿真速度也有点点慢。

如果不是实验室都用的5141,我也想换到615.。。。

网友:
虚拟机玩eda需要勇气,干嘛不双系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太会弄啊,rhel4如何和win7还有win8很好相处。。。rhel6貌似还支持win7的引导程序,rhel4就不会弄了。。。

网友(2014-05-10):
win7下装redhel4,不麻烦。下载easybcd,按网上的一些教程安装,如http://www.linuxidc.com/Linux/2013-01/78018.htm,但是,装出来的分辨率只能到1024x768,原因是版本老,不支持现在电脑的显卡驱动。可以查自己电脑的显卡,然后到相应官网下redhat系统的驱动。这个不一定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