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 7 x64系统下Synplify 2012.03 sp2正常工作的一种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06-01):
我的操作系统是win 7 64位,下了好多论坛里的Synplify 2012.03破解软件,都不能正常运行。问题是:
    1、直接从开始菜单运行Synplify(无论是pro, permier, 还是 DP)都能正常运行,但是project无法保存;
    2、直接运行%Synopsys%\fpga_F201203SP2\bin\mbin\synplify.exe(32位版本),可以正常运行,能保存project,但是默认是synplify pro,无法选择其他版本;

后来找了各种资料,发现了一个能Win7 64位能运行Synplify的方法:添加环境变量SYN_32BIT_MODE=1

%也可以在cmd中输入
set SYN_32BIT_MODE=1

    注:完整的破解方法见3楼

网友:
试了一下,好像还是不行啊。x64用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这样的,Win7 x64 OS上完整的破解步骤:    1. 用crack\x32中的synplify.exe和synbatch.exe替换“安装目录\bin\mbin”中的相同文件;用crack\x64中的synplify.exe和synbatch.exe替换“安装目录\win64\mbin”中的相同文件;
    2. 在“安装目录\bin\mbin“或“安装目录\win64\mbin”目录下双击synplify程序,弹出窗口提示license错误信息,错误信息窗口有hostid,记住该ID值。(其实是有线网卡的MAC地址)。
    3. 用记事本打开crack目录下的license文件,用上一步生成的host id值,替换掉文件中的xxxxxxx
    4. 添加用户环境变量:

// License
LM_LICENSE_FILE = C:\Synopsys\licence.dat
// 在x64 OS 中启用Synplify的32位模式
SYN_32BIT_MODE = 1
//可选
SNPSLMD_LICENSE_FILE = C:\Synopsys\license.dat

    5. 完成。但是要特别注意:网络必须(有线、无线均可)是连接的,不能是断线或受限。

网友:
请问 我把synplify 安装好 用ise调用总出处错误 说synplify\mbin\...\lib\xilinx\unsim.v不能打开?

网友:
updating 一下 请不要使用mbin里面的程序连接到ise 不能综合的 要用bin里面的才能综合 但是不能implementation

网友(2013-11-20):
上次没有破解成功,用楼主的办法再试试

网友(2014-12-30):
用楼主的办法果然可以,谢谢了!

网友(2015-03-09):
我还是不成功

网友(2015-11-14):
很好,留着

网友(2017-03-10):
楼主好人,搞定啦了

仙福永享,寿与天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