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耐700v高压的管子的spectre模型

楼主(2013-06-01):
急求耐压值为700v的高压管(NPN或MOS都行)spectre模型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

网友(2013-08-06):
spectre 不是能跑 hspice model ??

power MOS spice model 網路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谢谢,那请大神能不能再指点一下怎么用,不慎感激。

网友:
500V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Model Generat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CREATION DATES: 06-09-20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POWER MOSFET Model (level 3)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EXTERNAL PINS DESCRIPT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PIN 1 -> Dr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PIN 2 -> G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PIN 3 -> 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****C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*
*  PARAMETER MODELS EXTRACTED FROM MEASURED DATA    *
*              <<<<<<<<<<<>>>>>>>>>>>               *
*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*
*   THIS MODEL CAN BE USED AT TEMPERATURE: 25 蚓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 MODELLING FOR STP8NM50
.SUBCKT STP8NM50 1 2 3
cpx1 9 3 1p
cpx2 12 3 1p
RLG 2 4  7.5n
RLS 12 3 7.5n
RLD 6 1  4.5n
RG 4 5  3.894
RS 9 12 0.341E-02
RD 7 6  0.289
RJ 8 7  0.884E-01
CGS 5 9   0.471E-09
DBS 12 6 DBS_STP8NM50
DBD  9 7 DBD_STP8NM50
MOS  13 5 9 9 MOS_STP8NM50 L=1u W=1u
E3  8 13 POLY(2) 6 8 6 12 0 0 0 0  0.159

* First method to implement dynamic C_GD
* CGD 7 10  0.475E-09
* CK  11 7  0.739E-11
* DGD 11 7 DGD_STP8NM50
* E1  10  5  VCVS  7  5  1 MIN=0
* E2  11  5  VCVS  7  5  1 MAX=0

* Second method to implement dynamic C_GD
G_CDG 7  5  VCCAP PWL(1) 7  5  -1V,475p +1V,74p
.probe tran i(g_cdg)

* Third (original) method to implement dynamic C_GD
* CGD 7 10  0.475E-09
* CK  11 7  0.739E-11
* DGD 11 7 DGD_STP8NM50
* E1  10 5 101 0 1
* E2  11 5 102 0 1
* G1  0 100 7 5 1u
* D1  100 101  DID_STP8NM50
* D2  102 100  DID_STP8NM50
* R1  101 0  1MEG
* R2  102 0  1MEG

.MODEL MOS_STP8NM50 NMOS
+ LEVEL = 3
+ VTO   = 4.999
+ PHI   = 0.623
+ IS    = 0.1P
+ JS    = 0
+ THETA = 0.213
+ KP    = 2.001

.MODEL DGD_STP8NM50 D
+ IS    = 0.1P
+ CJO   = 0.191E-10
+ VJ    = 0.774
+ M     = 0.302
.MODEL DBD_STP8NM50 D
+ IS    = 0.1P
+ CJO   = 0.393E-12
+ VJ    = 0.751
+ M     = 0.269
.MODEL DBS_STP8NM50 D
+ IS    = 0.1E-12
+ BV    = 544
+ N     = 1
+ TT    = 0.195E-06
+ RS    = 0.326E-01
.MODEL DID_STP8NM50 D
+ IS    = 2E-12
+ RS    = 0
+ BV    = 554
.ENDS STP8NM50

* END OF MODELLING

=>  BV 554 自己改 700V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是你想要的!学习使用即可! s10hvcsdtt70xxv142.rar (53.43 KB , 下载次数: 40 )

网友:
thank you ..
but 樓主要的是 UHV IC process 下的 spectre /spice model ?

有些公司是寫成 verilogA  macromodel